电脑不定时候黑屏

楼主(2012-08-21):
华擎970DE3/U3S3+AMD955,4G1600内存500G硬盘,显卡GT610 2G,玩游戏有时候一天不黑屏有时候一天黑几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键盘灯大小写切换等能不能使用,如果能就是黑屏,不能就是死机。黑屏检查显卡温度,死机检查显卡和cpu温度。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显卡、电源

网友:
不定时黑屏一般来说是显卡供电问题,你可以替换法,换一块显卡看有无此问题,如果还有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一下数据线吧

网友:
不定时黑屏,只能用代换法一一代换看了

网友:
看看电源吧,是不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看一下电源或者显卡,是不是显卡和电源的原因了,我觉的黑屏和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
玩游戏有时候一天不黑屏有时候一天黑几次!
看来就是显卡温度不对头:
黑屏可能是因为那天气温高+玩游戏  所以黑了!
不黑就是气温低 和显卡的发热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