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PRO A1278 M374第一次开机黑,第二次开机就亮!!

楼主(2012-08-21):
板号是K6的   M374
开机第一次可以听到 挡 的声音无显 强关再开机也可以听到 挡 的开机声音屏是白屏 而且一直一直是白屏 按键盘上光驱出仓键和大小字键,按住option在开机再久也都没反应 反复测试如此 !

我又订了个新的键盘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现现象。。。。外接也不显。。。。又换了个一样的键盘插上去也没反应。。。。。这机机子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死机??。。。。硬盘,光驱。键盘全没反应。。。。就只有开关有反应。。。搞不清为么第一次开是黑的,第二次开就亮呢??一直这样。。。。

搞不清为么第一次开是黑的,第二次开就亮呢??一直这样。。。客户说就是用USB线给手机充电一晚上,早上起来就这了!!?

网友:
看看供电,看看南桥、

网友:
不是很清楚苹果,,学习一下,苹果

网友:
单桥的啊,换了全新上去也一样

网友:
现在开机的问题已修复了,每次开机都正常 了.而且可以认到硬盘了正常进双系统  是10.8的MAC   要命的是键盘和触摸板都 没反应  没用啊...只能外接USB键盘和鼠标.,,..键盘控制IC我已换过还是没起作用啊

网友:
LZ是怎么修复的应该分享哈撒

网友(点评):
换了两个北桥了也无效,,放了一星期了最后是刷了BIOS开机就正常 了!!真TM奇怪啊

网友:
修了N天了没有高手来啊..桥也换了也没有用.,.靠   最后一招刷BIOS    !!!!!!

网友(2013-05-16):
苹果键盘是有USB管理的,查查USB

网友:
USB还有管理芯片?APPLE真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