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灯不亮。。

楼主(2012-08-21):
神一般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开可乐喷上了路由器。。灯直接黑掉,能修么。。检测应该从哪儿下手呢。。

网友:
如果是烧了,没得修的价值,现在路由才多少钱一个哟。如果是电源坏了,换一个就是。

网友:
   插电的情况,短的可能性多

网友:
可以拆开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拆开清洗,晒干。

网友:
拆开,烘干试试

网友:
没有闻到糊味吗?所有灯都不亮肯定是大短,会有糊味或则冒烟的。。。如果没有,可能比较幸运,只是电源烧坏了。万用表量电源看有无电压

网友:
直接丢了 ,换新的

网友A:
喷到了我没第一时间知道。。清理别的东西去了,回过头来看电脑连接没了一看路由器黑了!。。。所以有没冒都不清楚,还是洒到了CPU附近。。纠结啊。。用了两天都没。。第一天就被我开过壳。。保修又没了,电压是有的,CPU周围的脚都有电压。但通电灯什么的都不亮,CPU也不发热。。会不会是CPU烧了呢。。ar9341这些芯片有零售的吗。。。

网友:
大家认为这烧芯片的可能性大吗。。芯片这么容易烧吗?

网友:
有人有想法吗。。。

网友:
电源问题吧,应该是电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到了我没第一时间知道。。清理别的东西去了,回过头来看电脑连接没了一看路由器黑了!。。。所以有没 ...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检查电源部分,灯应该不会同时坏掉

网友(2012-10-18):
目测是电源的问题,应该可以修。

网友(2013-01-22):
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  有电流看看跑不跑

网友:
估计玩完了,换新的吧。。。

网友:
不值几个钱,直接换新的吧,如果 楼主技术 好的话,可以修试试看

网友:
路由器内部有好几种高低不同的电压,要是12V被水连接到3.3V,那一定烧芯片。建议报废

网友(2013-08-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