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k8m890g主板问题

楼主(2012-08-21):
有时候加电正常,有时候加电且点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晶振电压0.53~0.89正常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楼主啊,你ID联想客服啊,这问题应该总部有手册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了

网友:
我告诉你吧,北桥供电管   再北桥与内存槽中间有一个管子  虚焊了    加焊或换只  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就那种40T03GH的MOS管,北桥旁边的一换就好。

网友:
谢谢,为什么你们都是这么认为呢

网友:
就那种40T03GH的MOS管,北桥旁边的一换就好

是不是北桥供电的管子啊,电压在1.5V左右吗??

网友:
虚焊是肯定的

网友:
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行,肯定是虚焊

网友:
32.768的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是虚焊了,桥,谢谢大家的照顾

网友:
那个管是什么管,我郁闷啦,我怎么没注意到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mos在那种主板上能看见,我去弄个板子研究下,看过的问题下次不能不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mos在那种主板上能看见,我去弄个板子研究下,看过的问题下次不能不会呀?

联想主板,技嘉代工的M2VLE_RH的主板

网友:
还是上面的一块板

网友:
这个芯片非常烫手

网友:
学习了,多谢回答

网友:
博通 网卡芯片

网友B:
这个芯片很热烫手,会影响加电点不亮的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热烫手,会影响加电点不亮的现象吗

会的  我这边一到打雷的 全部都是把这个芯片拆掉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