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蓝屏 代码0X(000000)A5

楼主(2012-08-21):
B450 蓝屏 代码0X(000000)A5 BIOS 刷过 ,硬盘内存换过 哪还有问题?

网友:
XP 进不了滚动条 就待会蓝屏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看看楼主

网友:
是系统问题,你用的映像不对,换个映像就行了。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排除是否软件的问题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系统问题。本人遇到过好几例

网友:
系统吧,显卡

网友:
你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看看!

网友:
我有2个一样的机子 把蓝屏硬盘放到好机子也没事证明系统 没问题吧 BIOS 刷过 ,我装个纯净版试试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系统的事 我遇到过滚动条死机的光驱的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然安装联想的驱动,不要用GHOST试试

网友:
刚才试了下 安装版的 也是蓝屏

网友:
马哥,装win7试下

网友:
装xp的话BIOS下的硬盘模式改成IDE win7的话用其默认的AHCI就可以

网友:
改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南桥加焊过 也不行不是装WIN7 XP 的事 硬盘模式的事

网友:
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机子开机不出现联想拯救 估计 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