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怪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08-21):
几片网吧送修的机器,网管说是有时候蓝屏有时候不开机,后来晚上开始动手,因为这种板以前遇到的都是南桥(82801jib的南桥)坏的多,测下晶振电压有个脚电压为0,毫不犹豫换桥,换上后上电都很成功,以为就这样好了,但是回想起他说有时候还蓝屏,于是装个系统试下吧,奇迹还真的发生了,真蓝屏,BIOS也刷了,上面总共6个SATA口,换有的口装系统蓝屏的时间还不一样,有的刚XP滚动条就蓝屏,有的到释放驱动的时候才蓝屏。郁闷啊,有高手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忘赐教下。。。。在线求助。。。QQ552109947

网友:
我个觉得可能是时钟或北桥了,CPU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