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 不显

楼主(2012-08-21):
这机器,拿到手的时候是点的亮,但整体主板的温度很高,在用鲁大师测试是显卡温度高还是CPU的时候,突然间及掉电了,再开就点不亮了,电流0.5   1.2  1.3    1.5 掉到1.2左右,之后电流会一直往上面升。起初还以为是刚刚温度过高导致显卡挂掉,小弟手上正好有一块全新备用显卡,直接干掉,可结果出乎意料,故障一样,CPU供电,桥,显卡基本的电压都满足,但是CPU,显卡,桥的温度距烫,这两天屁事多,没有专心的去修,所以先发帖子上来让大家说下具体步骤思路。
补充:点的亮之前压力测试一会马上飙80多90度的。就是不压力测试温度下来了点,结果就掉电了。就这样的!

网友:
感觉像是不过显卡

网友:
是哦 同楼上说法。外接也不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

下卡已换过,难道换行去的显卡也不好...

网友:
说明后续的电压不正常,要查后面的电压是不是偏低

网友:
楼主所说的“温度过高”好像没有客观的标准哟,比如能把鲁大师里的测试温度说 一下,就比较有说服力哦,你所说的CPU、显卡“温度巨烫”我看也很正常啊

网友:
期待后续进展情况

网友B:
这问题好纠结,手上也有一台,还没动显卡

网友C:
打下小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小电容电阻

能具体指明那个部位的,老兄。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好纠结,手上也有一台,还没动显卡

自己的修好咯,换CPU好了,之前那CPU不出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修好咯,换CPU好了,之前那CPU不出内存复位。

靠,I3的CPU 耶,个亏大发了、手上又有太东芝L600的 擦都好好的,一下就不亮了,跟这个台DELL的很相似,连电流==故障都很想,我在考虑换CPU  但是手上现在没得I3系列的U换,只能等了。最近真背,财神爷老跟我开玩笑。

网友B:
现在I3的CPU爱坏,我换的是P6200的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中的MOS管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I3的CPU爱坏,我换的是P6200的

老兄能给我说下 你之前的症状吗,以及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兄能给我说下 你之前的症状吗,以及电流!

不拆机看开机电流像显卡问题,裸板开机电流1。03,30秒后掉电,内存30角复位电压0.2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拆机看开机电流像显卡问题,裸板开机电流1。03,30秒后掉电,内存30角复位电压0.22

手上没I3的U。没法试,前两天遇到的东芝算是搞好了。显卡边上4根线轻微断了。不知道。后来想起来 是捏螺丝的时候不小心滑倒所致。今又碰到G430 换高压板的时候没卸电池,导致开机白屏。待机0.035、电流0.56,0.85,0.95掉下来,0.7左右、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I3的U。没法试,前两天遇到的东芝算是搞好了。显卡边上4根线轻微断了。不知道。后来想起来 是捏螺丝 ...

修笔记本要小心啊,粗心大意,只有是扩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