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7 装了Win7开机总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将近4分钟!

楼主(2012-08-21):
mb467 装了win7和山狮子.山狮子开机正常.但是win7进入开机画面,4个光斑的windows图标在那一闪一闪,差不多要闪4分钟。才能进入系统.但安全模式能正常进入.系统重装无果,重装山狮后在装win7也无果.特向各位大神求助.谢谢.

网友:
有可能硬盘问题   你 换个版本试一试

网友:
谢谢楼上,但是山狮正常,硬盘应该没事.这张win7光盘安装了好几台PC都没问题.

网友:
又是新问题

网友A(2014-03-06):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怎么解决啊,求指教。

网友:
没有弄了,现在用pd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怎么解决啊,求指教。

没有弄了,现在用pd7.

网友:
用XP试试行不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刷个bios,最后可以拆开来看看是不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