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故障的与维修

楼主(2012-08-21):
新买了一期杂志,上面刚好有讲到灯管类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暂时只有一期。

网友:
没太明白,我的脑子不转了

网友:
{:soso__3741944272359967325_3:}一抹黑,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换灯管就是麻烦,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灯管坏了还是换灯管才是正途啊。去保护、假负载的隐患都是很大的……

网友:
文章很好就是黑了点看起来累了点。多谢楼主。

网友:
典型的教科书,重点都没说出来,全是政治课。
这个只能当成科普书来看。

网友:
好东西,在哪买的啦 ?我也要呀,还有没有比这个好点的东东呀。

网友:
不错 。但也是新手  想学这个 现在手中有两块屏 不会弄

网友:
就凭发样帖子。就知道是个不合格的维修工。最好还是换灯管 才是正道  其他的办法可以做临时的使用。这样维修小心哪天着火了就惨了。

网友:
版主这句话言重了。虽然这个文章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但是里面提到的方法我一直在用,屏蔽灯管的方法我用过很多次,特别是对17,19寸联想的很适用的。多的不敢说,屏蔽后至少8个月无返修。 这是我自己验证的结果。
有什么不合格的。维修不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吗。
有些屏不好拆,客户又要的急,救急维修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第一页里面用电流判断灯管问题的方法我一直都在用,很准的。
  去保护的方法我也是非常不提倡的,但是这篇文章里面,聊了去保护这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在维修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关于着火,我维修显示器有三年了。只见过代换通用高压条,但是灯管又漏电有情况下,有把高压条烧的发黑的情况。从来没见过原装高压条烧坏的情况。

网友:
看的很难受,但还是仔细看了一遍!!
短接的方法我经常用,貌似没发现什么大碍!

网友:
看过了,家电维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