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开机报错

楼主(2012-08-21):
今天一顾客拿一台T60过来,开机时时间报错,可是进到BIOS里面后,时间不能改,各位大哥,能指点下我吗?感谢啦

网友:
问题补充下,现在每次关机后,要清一下CMOS才能在开机,如果不清,就不亮机

网友:
正常情况下,这是有个不标在闪的,可是现在没有,时间设置不成

网友:
换个CMOS电池试一下

网友:
不行的话,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