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2-08-21):
华硕IPM31 欧盟 , 驱动正常,也能自动获取IP地址。就是发送数据包为零,当然接受也为零。确定网卡没问题,网络也没问题,这问题应该在主板,南桥、PCI到南桥、BIOS. USB网卡能用,插PCI声卡死机,但是诊断卡正常跑马。测PCI插槽的AD线对地阻值也都一样约为494.
求教,还测什么点,求思路!
华硕

网友:
新问题,求解关注中。。。

网友:
我也没见过,不能乱回答,只能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学习学习 下面回答

网友:
先换一下插槽,不行的话,在网卡属性里改为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