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停在东芝界面死机

楼主(2012-08-21):
我有台东芝L600机器,开机停在东芝界面死机,光驱硬盘全启动不起来,外接设备全拆了,也不能进BLOS,电也放了,这机器是I3的,南桥北桥是一起的,请问谁碰到过,

网友:
要不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USB有没短路

网友:
第一次见,求解,求图

网友:
看到东芝我就想起NEC大电容

网友:
如果USB正常的话那就考虑下EC吧

网友:
如果USB正常的话那就考虑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没有那个大电容

网友:
I3的U也会坏的,见过U坏不启动的

网友A:
楼主 机器搞定了么?这个故障多为右边的USB 短路,还有就是BIOS,在考虑EC。

网友:
这是BIOS问题,我也有这台机,来的时候是电流到1.2不动。我下载一个BIOS刷了。能亮机就是当在LOGO哪里就掉电了。要找到对的BIOS才可以。

网友(2012-09-21):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机器搞定了么?这个故障多为右边的USB 短路,还有就是BIOS,在考虑EC。

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就在USB接口和BIOS

网友:
要是把所有的外设去掉还是不过那就是楼上说的情况

网友:
这机子应该还存在短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就在USB接口和BIOS

就是容易坏而已,呵呵

网友:
进不了BIOS的机器还真不是少见,见识了,一般的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拔掉外设就能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