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g455 烧鸡大法 南桥巨烫 是南桥坏吗

楼主(2012-08-21):
g455 烧鸡大法  南桥巨烫   是南桥坏吗      故障是不充电  不开机   烧鸡大法把正极加在pj604  南桥烫手   附上电路图  请大师指点   跪求了  很急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g455_NAWA1

网友(点评):
为啥要接在PJ604上?即便是南桥没坏,你加个单电压,不也可能是缺电压导致南桥发烫么?

网友(点评):
PJ604是显卡的供电,很奇怪,你为啥要在这里加电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好了,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你限流了吗,,别把南桥给烧挂了,

网友:
不充电不开机,EC查过了吗?它的工作条件。南桥巨烫,你先取了打对地阻值,不短则南桥故障。

网友:
什么原因没有说明呀

网友:
不明白,,这个我说不好

网友:
先拆再说,那有那么麻烦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供电南桥发烫明显损坏

网友:
同意三楼哥们的看法

网友:
是短路吗?就干上烧鸡大发了

网友:
你是不开机耶,你去烧什么机啊?  不开机那你就要一步步的查啊, 首先查待机是否正常,正常后查EC的条件和EC收发信号是否正常,再查南桥的条件有没,南桥的RTC电压,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 你要按照步骤来查,想不通你烧什么机。

网友:
不嫌麻烦 就先换了南桥吧

网友:
拿到主板先量下有短路的没有,再一步一步 的去查

网友:
LZ是短路吗 去烧鸡

网友:
测下usb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看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桥就挂了。

网友:
有短路嘛?你烧南桥用多少V

网友:
各测试点测没有 有短路没有?短路还烧机的话,那恭喜你了

网友:
南桥发烫可能是缺点引起的,查一下南桥的供电齐了没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了一个没事了

网友:
看看少不少电压,1。5V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