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cpu温度高

楼主(2012-08-21):
最近接到了两台ibm r52机器,都是单独用电池正常,插电源cpu温度高以致引起掉电,散热方面已做过,求解决

网友:
T60同样问题。换散热片,换了CPU还是 温度高。
我觉得可能是插电源。CPU频率上去了才会高的。但是不知道概怎么下手。 怎么下手

网友:
一台换了块新板,进行鲁大师压力测试的时候温度还算稳定52度左右,在退出的时候温度很不稳定急速上升,可达90度的样子,几乎是和原来的板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