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L7JN1 17寸显示器 开机正常 几秒后黑屏(是实物图)

楼主(2012-08-21):
金长城L7JN1  17寸显示器 开机正常 几秒后黑屏   测量发现是驱动板问题  ON\OFF脚不正常  刚开机有3.3V 过几秒变为0V

求解  求图纸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問題吧?

网友:
当为0V时你按开关是否能开机?你有没有试过用好的灯管去进行测量,灯管老化就会引起这样的故障。黑屏时掉电吗?和我说说这些我再分析分析。

网友A:
你好 谢谢 灯管我试过了4根都亮   当为0V时 按开关 电源指示灯有反应  但ON\OFF 还是没反应 都是0V

网友:
那就这样办吧,不是有一个电源指示灯吗??电压也应该是3.3V左右,你把控制接到灯就也可以的,只是在开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秒左右的白屏,没问题的

网友:
驅動板問題

网友:
找电源板上的问题吧 ,我相信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找通用板试试。 换灯管 试试

网友:
换块驱动板吧价格也不贵先让客户拿走以后有时间再慢慢修这块吧。

网友:
感觉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点开飞到5V上 强行打开高压板 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修高压灯管  正常就把开关信号线飞到屏供电一般都能解决。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818-1-1.html

测试的好方法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谢谢 灯管我试过了4根都亮   当为0V时 按开关 电源指示灯有反应  但ON\OFF 还是没反应 都是0V

查电源板电容,漏电了。我所说的灯管是让你外接试机,用好的灯管试看是否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