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显示器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2-08-21):
接手一三星T220显示器,开机用一段时间后不定时自动关机,指示灯不亮。重新按触摸开关有时能开机,有时需按数次才能开机。测5V 15V 正常,驱动板3.3V正常,按键KEY1 KEY2 都正常。开始怀疑是开关通病,将开关小板断开(指屏幕右侧微动开关小板),故障依旧。怀疑触摸感应电源开关有问题,因为触摸感应开关小板上有电路,不知如何处理。请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
我维修过三台这款机器,都说开关通病,我都没遇见过,一开始也是干开关,最后白搭。最终是发现电源板上的高压包损坏,这个也是通病哦,但你如果没有配件就换板吧,三星这款一个高压包不发货。没见事物,所以所说的仅供参考,望能帮到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触摸开关有问题的呢,要不就不用开关了,要不然就订一个触摸开关吧

网友A:
驱动板上,给开关线供电的一个6脚MOS管。DS极直接短路就可以了。这是三星T190,T220这两款的通病。
那个MOS管在屏线接口的左边,靠近电源线插线那一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马上试一下,谢谢先

网友:
高压包 的问题  可能性大 三星通病

网友:
楼主断开触摸板试过吗?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按键板带着。一般能解决问题,你试试

网友:
你们看清楚人家故障描述好不好,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指示灯不亮,有时连接数次不亮,你家的高压线圈坏啦会这样?别一听人家讲高压是通病,三星有这个毛病就死在那。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开关板断开试过了,不解决问题。触摸感应开关板不能断开,否则不能开机。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将MOS管DS短路,是不是不能关机了?

网友A:
是的。。。你先找出问题。有必要你就找个一样的管子换上去。先解决主要问题。然后解决次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先找出问题。有必要你就找个一样的管子换上去。先解决主要问题。然后解决次要问题。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给开关线供电的一个6脚MOS管。DS极直接短路就可以了。这是三星T190,T220这两款的通病。
那个MOS ...

为什么你长得那么帅

网友:
如果怀疑开关,就先开机,再带电把整个按键开关的电路都去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触摸开关的三星液晶,故障与你的不太相同,这个液晶根本就开不开,然后查板子都正常,就怀疑触摸键有问题,然后把触摸键换掉,用普通的代用,谁知道这样也不行,因为手头上没有触摸按键,与客户沟通后,换了一个驱动板,改了一个开关就一切OK,楼主这种情况与我的可能差不多
应该是触摸键 的问题,改触摸键可以还要牵扯到驱动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先换开关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触摸开关的三星液晶,故障与你的不太相同,这个液晶根本就开不开,然后查板子都正常,就怀疑触 ...

我也想换开关,但苦于没有触摸开关的资料,不知道是否能提供相关资料,我不太清楚触摸开关的原理,用什么样的电路代替

网友:
哪位有这款T220显示器的电路图,能提供下吗?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