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自动触发换EC触发0.03掉电

楼主(2012-08-21):
裸板通电自动触发并自动重启,电流0.4左右重启!电子没电换后还是老样子.换EC,不自动触发,但触发0.03后掉电!
测ALW_PWRGD_3V_5V有3.3V,说明待机基本正常!

查EC工作条件如图1234,都有!再根据时序查如下图:

+15V_ALW没!
追查为EC发不出EC_PWM信号,如下图

PR179飞线,+15V能产生,触发电流0.58左右不动了,不显!
查各电压有,再查信号如下图:

ICH_PWRGD#没,再查MVP_PWRGD有,RESET_OUT#没,此信号由EC53脚发出.晕死.难道此EC需要程序?查了论坛,有的说没有的说有!
发贴时查了下图,原来此EC真有程序,如下图为证!

暂时买到此IC,有的朋友请联系!QQ49290981

网友(点评):
哈哈,EC128KB的程序。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如果EC有两个信号发给南桥说明没有坏,如果没有说明坏了,如果南桥没有回两个信号给EC说明南桥有问题。

网友:
有點深啊,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修好没有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早就有解决办法了,请搜索一下。15V的升压电路可以从5V的驱动信号处飞线解决。那个EC里面带不带程序就不清楚,你看到的是是说明EC内部有ROM而已.这个跟D630的EC型号一样。

网友:
只看懂一半。。。还要努力学习啊。。。⊙﹏⊙b汗

网友:
我就想知道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我也有这么一个板子

网友:
1420,如果不接C壳上那排开关的话,插适配器是会自动上电的,你这个换了EC不自动上电肯定还是这边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换了个坏的IO上去了

网友:
IO是有程序。

网友:
开启型号是不是都有?

网友:
本人此机现象故障在论坛上找到了类似案例,换EC能解决,不过要换DELL机的EC.准备买两块料板,试完再来说!

网友:
希望你能成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请问一下RESET_OUT#是什么信号,EC在什么条件下才出发出高电平的此信号,

网友:
查了相关资料,RESET_OUT#信号是在EC收到RUNPWROK信号正常后发出的,楼主这个信号查了没,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是换EC吗,麻烦楼主给个结果.

网友:
带程序的ec能不能想bios一样刷写?

网友:
1400,1420,那些个机子,IO都是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