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问题

楼主(2012-08-21):
机器是开机电流1.30然后 掉电,自动又重启不显示, 以为是显卡问题就直接换了一个升级的。换后一切正常,可是用了3天 晚上关机时正常 第二天就出现同样问题。测电压都很正常。有遇见的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不然重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你稍微加热显卡看看能不能开机起来,能就还是显卡芯片问题,再换一个显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A:
“自动又重启”后电流上到多少?会再次重启吗?或者是反复重启?

网友:
把显卡再加焊一次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先加焊,不行再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又重启”后电流上到多少?会再次重启吗?或者是反复重启?

重启后就不重启了,电流不跳变1.3多。

网友:
显卡我又焊了一次  还是不行。

网友:
再加悍一下啊,可以的话测一下温度吧,看是不是温度太高

网友:
你换上的显卡不行,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奸商依旧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