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X81S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8-21):
中午时,同行带一客户过来修本本,华硕X81S,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不了,插适配器可以看到充电指示.接维修电源,有待机电流0.016,按开关键不跳变,怀疑开关按键或触发电路问题,报价填单,打发走客户.坐在维修台前再按开关键,还是没有反应,将合盖检测开关拿镊子轻捅一下,再按开关键,电流跳变,华硕LOGO出现了!原因在这里,检测开关的问题,换新的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动气还真好,我怎么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我有的只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运气好啊!也是按照修主板的价格收费吗?难修的搞几天有时修不好不得钱,好修的不收那么多,也是不得钱,月底就没做多少钱。

网友:
华硕的休眠开关就是容易弹不上来  始终是休眠状态 导致无法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啊!也是按照修主板的价格收费吗?难修的搞几天有时修不好不得钱,好修的不收那么多,也是不得钱,月 ...

我觉得是按故障类型报价,这种问题统一归为不触发,按不触发报价,哪怕是换了一个保险电阻就好的!确实有的几天也搞不定的,说不定订了配件回来也没修好的,还要倒贴钱的

网友(2014-06-17):
华硕X81S   真是秒杀了

网友:
这样的你一般报多少?

网友:
不知报价多少?

网友:
我擦  这样都给你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