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品牌老款笔记本掉电通病通关实例

楼主(2012-08-21):
TOSHIBA品牌老款笔记本开机掉电(用电池能开机,插电源后不能开机或一闪即灭,电池能充电)通病解决方法:

替换 nec/tokin oe128 超级大电容   如图:

nec/tokin oe128 超级大电容

在主板上的位置

网友:
没BGA返修台有点难拆啊!

网友:
这种大电容用风枪和铬铁很容易就可以搞定

网友A: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几天ACER一堆为什么换这个,我拆了一堆330的贴片电容去代替这个大电容。。。 不过毛病好像是:上电池不开机,上电开机,一会就掉电,说几十分钟掉一次。哈哈

网友:
我也是直接把大电容干掉,然后换成4个330的电容焊上去。稳定

网友:
这个不是老早就有的吗?

网友:
东芝的除了这个大电容还有330的  哈哈   东芝就是这个爱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几天ACER一堆为什么换这个,我拆了一堆330的贴片电容去代替这个大电容。。。 不过毛病好像 ...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纠结了很久
你裸板点下,是不是都能开机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这种板子容易变形。安装的时候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很容易的好不!

但很容易的把座子弄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很容易的把座子弄坏啊

你开玩笑吧!    我换N个    从来就没有弄坏过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纠结了很久
你裸板点下,是不是都能开机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这种板子容易变形。安装 ...

变形?真得留意一下!谢谢提醒

之前遇到过映泰的一款板子,型号记不得了,换VGA和PS/2接口时发现,它比别的板子都薄,很明显。焊好后的确变形,就像你微笑时的下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很容易的把座子弄坏啊

其实我也没换过  师傅说这杨很容易弄坏座子

网友:
这大电容似乎经常的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