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楼主(2012-08-21):
长城电源紫色线5v绿色线3.7v   短接后   黄色线只有1.18v   其他 的不到1v,请问各位师傅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测大电容是否有310v电压。更换主开关管的基极小电解电容。基极的小电阻也测测

网友:
测开关管 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大滤波电容上的电压270V低了点,更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B:
红线多少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线多少V?

红线0.54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21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线0.54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 ...

看来是主电源工作不正常。主电源部分的推动管和开关管,启动电阻等。
振荡芯片是什么类型的,是7500还是494或是其它的芯片?比较器是339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主电源工作不正常。主电源部分的推动管和开关管,启动电阻等。
振荡芯片是什么类型的,是7500还是 ...

芯片
494和339

网友B:
副电源工作了吗,紫线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电源工作了吗,紫线上的电压是多少

紫色线5v绿色线3.7v   短接后   黄色线只有1.18v   其他 的不到1v

网友B:
看来副电源正常了,你把两个芯片494、339的待机和启动之后的电压情况贴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副电源正常了,你把两个芯片494、339的待机和启动之后的电压情况贴上来。

494   待机    4-4v     5-6-3.6v      7-3.6v       8-2.1v       11-2.1v         12-11.9v      14-5v
494驱动      4-0v     5-6 -----------  7-3.6         8-1.41       11-1.41         12-------        14-----
339     待机    3-5v    13-0v

网友B:
把494的3脚电压标上来。
339的各脚电压标全了,从1-14脚全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滤波电容上的电压270V低了点,更换试试。

大滤波电容   换了还是270v

网友:
查整流管是否正常,有串接NTC电阻的暂时短接一下,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3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494的3脚电压标上来。
339的各脚电压标全了,从1-14脚全标出来。

494   3 脚(启动待机待都是0v)
339    1-0v  2-0v  3-5v  4-1.32v   5-1.32v  6-0v   7-0.21v   8 -1v   9-0   10-13.2v   11-14  0v                   启动待机待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94   3 脚(启动待机待都是0v)
339    1-0v  2-0v  3-5v  4-1.32v   5-1.32v  6-0v   7-0.21v   8 -1v   ...

楼主还是先把300V修好吧,再查494的3脚反馈电压(如果300V正常,3脚还是电压不正常、查3脚的电路元件正常就换一下494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先把300V修好吧,再查494的3脚反馈电压(如果300V正常,3脚还是电压不正常、查3脚的电路元件正常 ...

我这边的交流220v只有200v所以  直流300v只有270v应该正常吧!

网友:
3电压指定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是待机0.0几伏,开机为3.5伏左右,
339的电压除3脚4脚电压基本正常外,其它的脚电压都不正常,查这个芯片周围的元件,或换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的交流220v只有200v所以  直流300v只有270v应该正常吧!

200V乘以1.414系数等于283V,基本接近于270V,这个电压 是正常的。

网友:
先查两个开关管和+5VSB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的交流220v只有200v所以  直流300v只有270v应该正常吧!

用稳压器或UPS供电再测,如果手上有200V680U的大电解电容,可以试换一对再测电压有没提高(整流管不能太小)

网友:
紫线正常就排除EMI和SB电路。查下PWM电路和控制,反馈部分,电容量下,特别是整流桥后的那两个

网友:
查开关管,和494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