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那些事儿

楼主(2012-08-21):
给电脑清灰,清了灰之后开不起了,开机到1A处掉电,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清理灰-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一不小心你收的几十元钱都不够赔的!!!1A处要看是什么机型--什么板子了。

网友:
最好先说清楚  清灰就清灰  出现其他的问题不管   不然为了那点钱有可能多的钱都要赔进去  老机器都这样  一动就出问题  不管台机器还是笔鸡吧   都一样     问题多多

想法不错,但是你那样给客户报风险,客户能接受么。就是因为怕自己拆坏了拆拿给你清的,你若是报风险客户会想还不如自己拆开清

网友:
清灰时,得小心小心再小心,清完不亮,重新拆了再装一遍试试

网友:
真是倒霉啊

网友:
好好的找问题了哇,这这样的提问,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
晕,啥机器不说,怎么给你下药啊

网友:
怎么这么多清灰清出问题的呢?

那些顾客都说这么简单,凭什么收这么多(几十块)钱?
有些不负责任或者拿来练手的收费低廉。

网友: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哦,这样的事,好多了

网友:
我给笔记本清灰分两种价位,能直接取掉风扇的收50元,心情好时可以低到30元,需要大拆机的收80元,心情好时低到60元,易出故障的本分文不让,清灰要给顾客说明拆机有风险,如不加点,不开机,不显示,掉电等,一定要注上是万一,并不是都会出问题,概率很小,说出有风险是给自己留后路。另外最好注明万一出现问题,包修,这是给客户增加信心和信任。

网友:
清灰时,得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清灰很容易就把桥给清挂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装好哟

网友:
很常见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不然大家要怎么帮你?

网友:
什么机型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清灰风险不是一般的小哦 特别是AMD的 老是出问题 还有绝缘和接口问题 这些都蛮重要的 对了 还有排线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