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充电IC会影响待机电压吗?

楼主(2012-08-21):
联想G430LE的机子,板是广达LE6的,待机0.15A,充电IC ISL6251巨烫,拆下ISL6251后,电流为0(无3V3和5V待机电压)。请问拆掉充电IC ISL6251,正常情况下,会不会影响产生待机电压的产生?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子一般是由充电IC控制VIN电压的产生。

网友:
不能拆掉任何一个供电芯片来通电啊, 完了,你这板子没得救了

网友(点评):
没那么严重吧,拆除后P沟MOS不通了,后面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G430的板子是广达代工的吗?我记得好像是仁宝吧。而且ISL6251是仁宝常用的充电芯片,不是广达常用的。充电芯片去掉后,建议把充电的MOS管,还有电池的隔离管都去掉,这样就不会烧坏什么东西了。至于有没有待机电压在仁宝里面与充电芯片没多大关系,因为ACIN不是充电芯片产生。而且待机电压仁宝一般都是自己打开,不需要EC参与。

网友(点评):
板号全称:DAOLE6MB6F REV:F 仁宝好像中LA开头的吧

网友:
拆除了好象公共点的电压都不正常了 吧

网友:
恩,这个是广达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