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LED的屏抖动现象

楼主(2012-08-21):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个AOC显示器,型号是190LM00001,现象是屏幕抖动,给我的感觉是:1,驱动板故障;2,屏电路故障;3,屏线没接触好。于是三下五除二的拆机。傻眼了,LED屏!把屏线接触用橡皮擦了擦,还是不行。由于没有可代换的驱动板。就没有了思路,有朋友修过类似的LED显示器吗?给个提示,感激~~~~

网友:
清理风扇试试,遇到很多屏幕抖动都是由于散热不好的缘故

网友:
二楼 与三楼的 哥们  真搞笑 ……AOC的屏……你们 还 说什么风扇……

网友:
聽到二樓我就笑了。怎麼個回事。風扇?

网友:
不用修了LED屏故障,买个新的吧让客户!

网友:
准备点LED的配件吧,只要不是屏的问题修修还是有赚的,LED我一般不动零件,套件直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