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N6PM3-RL 的1117B / Q26的那个调整脚的两个对地电阻是啥值

楼主(2012-08-21):
听说帖子里有美女会有很多人进来回答,特送美女一个养养眼!
就是下面这个的1117B的那个调整脚的两个对地电阻是啥值
1117换了,但原来的这两电阻不知扫在哪里去了!

希望哪里知道的帮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接地电阻 搞个可调电阻 电压正常后测量这个阻值就OK了。

网友:
是5VSB转3.3的,哎呀

网友:
顺便求这板子的图纸,有的请给一份,谢谢

网友:
是不是76欧姆???

网友:
随便找片板把电阻成对换过来就OK了

1KB
俺也是这想法

网友:
给你参考,1117后面没有参数的.

1KB
看不懂公式呀大哥!俺初一就不读书了

网友:
哥们太逗了。

1KB
每个人都有菜鸟期哦
1KB
自学的是这水平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通过查资料和公式自己把电压搞出来。

1KB
哎,才初一的学历

网友:
用精密电阻  30A 09A   就可以

1KB
怎么弄吖大哥

网友:
其实这些小问题,完全可以百度1117的

1KB
百度过了没找到资料

网友:
我都看不懂怎么看的..

1KB
555

网友:
冲美女来的,哈哈

1KB
嗯

网友:
慢慢测试吗??这个不会出问题的

1KB
谢谢

网友:
找不到都用差不多的板子上替换。

1KB
OK

网友:
这个长的好像我们富班长

网友:
g哥来的目的 你懂的

网友:
找个料板把那上面的1117引脚电阻拆焊到这个板上就可以了。

1KB
就是这办法了

网友:
哥们,我也是自学,学历不是问题,我也没电子基础,多看就懂了。

1KB
是的是的~一步一步来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