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预热台跳闸

楼主(2012-08-21):
小弟前段时间淘宝买的垃圾谊华853预热台,到手因为跳闸寄回去换全新的了,换回来的还好用,正常用了1个多2个月了。做了不少南桥,显卡。虽然成功率不是很高也满意了。今天帮客户做一块9400显卡时,一插上预热台又跳闸了,查出是预热台的问题。我拆开里面没发现烧毁短路的,把接地线去掉,用电工胶布包起来,这下不跳闸了。用测电笔测预热台铁壳没发现漏电的。正常使用了,但是心里总是没底,很害怕,这样做请问会有危险吗???有谁用过的???谢谢了

网友:
是发热砖漏电吗?如果是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你的线路问题,焊台的功率很大

网友:
我自己用的 标是5000W

网友:
可能是安规电容不良和你家的漏电保护太灵。接地线本来是起保护作用了,去掉了,就没保护了。只要胆大心理素质好,可以这样继续用,毕竟被电的机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线路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零线和火线 的接地电阻排除。

网友:
不会死人吧

网友:
除非你很幸运就会被电到

网友A:
既然去掉接地线就不跳了,就说明是真的漏电,用万用表测一下哪漏电应该很容易的。我估计是发热砖漏电了。

网友:
死不了人吧,很多插座都没有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去掉接地线就不跳了,就说明是真的漏电,用万用表测一下哪漏电应该很容易的。我估计是发热砖漏电了。

我也觉得是发热砖漏电。我用电笔试了外壳没电,倒是钻里面的螺丝带电

网友:
漏电会不会对主板造成危害呢,

网友:
不会吧,这种BGA很危险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发热砖漏电。我用电笔试了外壳没电,倒是钻里面的螺丝带电

罗丝带电就说明有漏电现象,很危险的,最好换掉,实在没办法,可以把零火线对调,但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不建议你那样勉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丝带电就说明有漏电现象,很危险的,最好换掉,实在没办法,可以把零火线对调,但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工, ...

谢谢。把零线和火线对调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D:
为了安全,应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应使用隔离变压器。

怎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应使用隔离变压器。

可到电子城购买,注意功率要和你使用的负载相服。

网友:
853不是热风的吗?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还能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搞???
不划算的,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也要不少钱吧,还不如换加热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