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8-21):
三星P1950插信号线屏闪下就灭 票无信号正常
三星

网友:
有谁遇到这种现象 希望能多多帮助

网友:
首先呀排除高压带不带的起负载,其次三新的驱动程序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和高压板排除二者的问题,接下的就查驱动板

网友:
我怀疑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2012-09-22):
能亮说明电压正常,首先排除灯管和高压板故障,外接用电流表判断是否灯管漏电,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