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怪问题求助,求大师进来

楼主(2012-08-21):
机器是华硕K42J,I3的机,加独显,开机使用正常,多久都没事。系统里关机后不拔电源,再开,电流在0。8左右,不显示..拔掉电源再开,又正常使用,谁碰到过没??先谢谢了,可以私聊告知
华硕
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你有没有算个BIOS试一下!没有碰到过!不好意思,你看看再说了!主要就是考虑BIOS和3,5vIC看看!到时候再说了!我也蛮想知道的!

网友:
没遇到过,等待高手路过,公布答案!

网友:
系统换过没有啊

网友:
又是一个奇怪的故障。

网友:
直接用电池,不用电源呢?只用电源,不用电池呢?

网友:
K42刷BIOS要内存条上的代码一致。

网友:
有坏临界滴硬件,估计是电容类,不好整,把电源相关联滴所有电容全换,只是可能好

网友:
可能还是那个地方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和楼主的问题很相似
还没搞好呢

网友:
我修好的这台是3.3伏上管不良引起的类似现象!

网友:
请问K42JR 2.0的 温控芯片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