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8102EL网卡芯片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楼主(2012-08-21):
请问RT8102EL网卡芯片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芯片

网友:
这种没的代换的,不像电源管理IC样,基本上是一个厂家一个戏

网友:
找不到没代换过。这个估计有点难换,原型号

网友:
最好找换和原来的一种,减少故障!

网友:
这个可以代替吗?

网友:
主要是没有这个型号的 所以想找个代替的看看

网友:
网卡芯片必须有同型号的,用异型号的基本代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