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的时候花屏,进了系统就没事了

楼主(2012-08-21):
今天来了一款惠普V3000。问题是进系统的时候花屏,进了系统就没事了。来的时候感觉就不好修,所以就慢慢地查,先换了两个系统,XP/WIN7都不行,然后加焊显卡,还是不行,又查屏线,屏线没事,外接也花屏。*脏话*。还真的是不好修,换显卡试试。所以就换了个新的,结果出来了————————还是不行,*脏话*。晕菜了。换了块硬盘也是不行,最后一个办法了,焊显存,嗯,结果还是一样,我算是无能为力了。希望大哥能出一下点子,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机器北桥带集显功能吗?是不是没认到显卡,机器切刀集显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修让客户凑活用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试刷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原因

网友:
怀疑北桥和显卡旁边小元器件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我也想知道答案!修好没有?

网友C:
楼主,结果还没有出来!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换板。肯定OK的

网友D:
V3000的就是显卡吧

网友:
lz解决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V3000的就是显卡吧

新换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结果还没有出来!

嗯,我说换板子、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想知道答案!修好没有?

没,我说换板子,客户说不修了。、有点小遗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到底是什么问题

没呢,我说换板子,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呢,我说换板子,客户不修了
可惜啊。这个故障没能解决。没高高手拔刀相助吗?说说到底是神马引起的?
还是要加焊显卡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希望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