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集显修的快吐血了。。求救。

楼主(2012-08-21):
v3000 965集显修的,装不了系统 ,G完重新启动。就有光无显示,不解压。换个装好系统硬盘,进系统蓝屏报代码0X0000007B ,进PE 刷分辨率也没有问题 。 我南桥、i/0都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故障一样?求各位指点。

补充内容 (2012-8-22 16:41):
哎!真是丢人  ,还是硬盘问题,换了第3个硬盘装系统就好了。客户的硬盘和我的那个硬盘都有问题,谢谢各位参与。

网友A:
大哥  你就不能设置一下BIOS 嘛

网友:
硬盘有没有病毒啊。

网友:
进bios 该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 或者是没有调好呀

网友:
硬盘接口的模式,安装版试下  不行上WIN7

网友:
07B  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B:
07b是硬盘模式错误   AHCI换成IDE

网友C:
哈哈,肯定是没人带,7B都不知道

网友:
你本来修的什么问题啊?这机子的二合一桥很容易坏

网友D:
额 你装XP的吧 该硬盘模式 或装W7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维修师傅,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肯定是没人带,7B都不知道

装WIN7 不行,BIOS里面没有改硬盘模式
你行,那麻烦你指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你装XP的吧 该硬盘模式 或装W7

装WIN7 不行,BIOS里面没有改硬盘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7b是硬盘模式错误   AHCI换成IDE

BIOS 里面没有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就不能设置一下BIOS 嘛

没有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V3000没有改硬盘模式这一项的

网友(点评):
还是这位老兄明白。没有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里面没有改的

bios里面  有些做的很隐蔽     上次遇到一个三星的就是   没硬盘模式  但是有选项   可以修改   是自动识别AHCI或者IDE的

网友:
不行就换镜像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