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行7300GT-GD3 CF白金版 128M V14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2-08-21):
看电影过程中突然黑屏,电脑主机并未死机,显卡风扇转动正常,但手摸其他地方无温度,没电,检查无核心和显存供电。分别由RT9259和RT9124控制场管。用电阻档查RT9124电路无明显不正常,32个电容的值也打过,正常,检到RT9259  13(PHASE)脚时对地只有4欧,不知道正常不?看了下外围元件,一个大电感,两个大电容,还有一些帖片电容。本人是电子业余爱好者,除了一表一烙铁几螺丝刀无别的工具。

网友:
一般无供电先干了供电管理芯片再说,不过你先看看MOS管的S极和G极电压看看有无

网友:
RT9259容易坏,先换了再说

网友:
顺着跑供电?我也没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RT9259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我手上有只250也是无供电,换了RT9259还是没电。。。。

网友:
GPU虚了!遇到好几次这种问题了,换供电IC一点用都木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风风枪吹GPU了

网友:
是GPU吧,我修过几次

网友:
加焊吧,没芯片不好修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