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不加电

楼主(2012-08-21):
海尔w62的机器,版号G420 V2.0

故障现象:不加电,待机0.15

拆机后发现1902发烫,然后测得ecvcc短路,是个电容坏了,拆掉后ECVCC的3V出来,待机0.07,max1902也不烫了

当时以为修好了,再通电试下就准备装起来拷机了,发现待机只有0.04,3V5V没了,ON3_5也出不来了,当然开不了了。然后拉了一个3V给ON3_5,3v5v能出来,但是还是开不了机。后来再试多几次,发现:频繁插拔电源,就会出现有时正常,有时没on3_5的现象,BIOS也刷过

请教下步该怎么查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待机短路。换了1902三个了。也是一样。找到问题告诉我一声!

网友:
我也有一台W62问题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