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E 内部有MAC物理地址吗?

楼主(2012-08-21):
有台E420笔记本 上面就用这个芯片,上不了网,物理地址都是0000000 然后在XP里面修改加个物理地址后可以上网,
问问这个芯片RTL8111E 是内部有程序的吗?就是物理地址内置在里面吗?观察了一下这个芯片周围没有24C那种芯片,如果有我在上面刷一下就行了,可是这种芯片的物理地址是放在那里的呢?

网友:
这个图是台式机的,说明台式机也用这种芯片,想知到物理地址是放在那里的,想刷一下

网友:
估计是刷bios把mac地址刷掉了吧!这个应该是在bios里边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内置了。

网友:
这个MAC地址有可能在BIOS里面

网友:
MAC儲存於BIOS內。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lanmac.htm

网友:
原来可以进系统修改,就不用那么麻烦换网卡芯片了

网友:
如果没有E2PROM,那应该就在BIOS里面了...

网友:
台式机我知道是在BIOS里,笔记本就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的芯片内不集成

网友:
刷BIOS看看,如果不行就只有换这个芯片了

网友:
我觉得笔记本也应该在Bios里面

网友:
看PDF Embedded OTP memory can replacd the extemal eeprom 说内嵌EPPROM 真搞不清楚。
这个芯片我换新的芯片后 BIOS里面显示的MAC地址还是0000000 ,如果说刷bios 就能改变的话,那下载BIOS是不应该贴个MAC地址进去吗?有些东西要捆绑MAC地址的,那不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