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用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2-08-21):
手上有台HP 4321S的本本,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行也充不了电。换了几个电源都一样。插上电源,电源接口灯不亮,测1.2.7脚有19V。测PQ3 1.3脚有19V电压,但第4脚为0V。VCC1_POR#正常,但ADP_EN为0V。AMBER_BATLED#正常,GREEN_BATLED#为0V。在此求教。

补充内容 (2012-8-23 10:10):
ADP_EN是EC产生的,再怎么查,直接换EC吗?

网友:
惠普有的机器有电源检测脚   是那种大头的   中间针上电压为16V左右  只有用带检测电压的适配器   电源口的灯才亮  才能正常上电

网友A:
pq3的1脚19V肯定不能开机了,过都没过
查VCC1_POR#,ADP_EN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插上电源,起码ADP_EN要为高才行...

网友:
你把Q2搞掉看一下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B:
PQ3的第一脚为控制脚,要为低电平才能导通,你查下PQ9和PQ11,这2个管子导通了才会让PQ3的1脚分压为低电平

网友:
PQ9和PQ11的控制脚都应该为高电平才对,不正常就查它们的信号

网友C:
量pd35阻值正常不。。?

网友:
问题还是出来ADP_EN上面

网友:
起保护了。。。EN脚为启动脚。。。

网友:
这我知道,换了几个电源,原装的,国产的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pd35阻值正常不。。?

电源接口第7脚阻值为O.我找半天都没找到PD35在哪,大概位置在哪呀

网友:
电源是否选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的1脚19V肯定不能开机了,过都没过
查VCC1_POR#,ADP_EN

ADP_EN是EC产生的,难道直接换EC,还是怎么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Q3的第一脚为控制脚,要为低电平才能导通,你查下PQ9和PQ11,这2个管子导通了才会让PQ3的1脚分压为低电平

PQ9的正常,PQ11的ADP_EN信号为O。ADP_EN是由EC发出的,下面怎么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9的正常,PQ11的ADP_EN信号为O。ADP_EN是由EC发出的,下面怎么查呢?

那你就查EC的那个脚有没有产生电平啊,没有的话直接换EC在测

网友:
ADP_EN是高电平  你现在的ADP_EN不正常

网友:
LZ 你的自己修好了吗,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
先把ADP_EN弄好

网友E:
修好说下啊?我正好也有一台在修

网友F:
主要是AC_IN信号没有出来吧。
这个信号如果没有,即使插着适配器,EC也会认为没有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说下啊?我正好也有一台在修

没修好啊,客户机器又是摔过的。直接换主板啦。

网友G:
这机电源进不去,有个点你去测下吧,说不定就好了。因为我修过几片这样的板,问题出在 PD35,电源接口后面有个像电感的稳压二极管。 你不要测到是通的以为正常。他是二极管。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拆了它试下吧。如果好了,楼主打红包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机电源进不去,有个点你去测下吧,说不定就好了。因为我修过几片这样的板,问题出在 PD35,电源接口后面有 ...

早测了,没问题。这接电源只有几V电压,也就是ADP_ID只有几V电压。但ADP_ID_ADC能发出1.8V的电压给EC。

网友H:
这机子要用原装电源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要用原装电源的喔!

这肯定清楚,换了都试了。

网友:
HUAN  EC   XIANG  XIN  W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AC_IN信号没有出来吧。
这个信号如果没有,即使插着适配器,EC也会认为没有插。

ADP_ID只有几V电压。但ADP_ID_ADC能发出1.8V的电压给EC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早测了,没问题。这接电源只有几V电压,也就是ADP_ID只有几V电压。但ADP_ID_ADC能发出1.8V的电压给EC。

这个地方很容易断线,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地方很容易断线,仔细看看

电源第7脚跟PD35之间是断线了,但我连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早测了,没问题。这接电源只有几V电压,也就是ADP_ID只有几V电压。但ADP_ID_ADC能发出1.8V的电压给EC。

PD35真的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PD35真的是通的、

什么 ??????、????

网友:
PD35坏了,有时线路都烧掉,我碰到了过两台

网友:
首先楼主要先检测下图的地方

只有+VAPWR也就是适配器电压,经过两个电阻的分压所得到的数值大于+2VREF,那么1脚才会送出3.3V的ADP_PRES,也就是适配器存在信号,此信号送至EC的74脚,那么便会从75脚送出3.3V的ADP_EN,99脚也会同时送出3.3V,送至南桥跟显卡,AC_PRESENT并非EC自身产生,而是由外部的+3VS5经电阻上拉过来的,这里与此故障无关

现在你先测下PU19那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是EC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VAPWR是ADP_EN开启的。。。

网友K:
我也修过这个本子,两台都修好了,HP中间那个是信号检测脚,可能断线了,你仔细看一下主板,PD35不要也可以的,主要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修过这个本子,两台都修好了,HP中间那个是信号检测脚,可能断线了,你仔细看一下主板,PD35不要也可以 ...

哪个脚啊。

网友:
就是主板上电源引脚那,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