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植IBMT60显卡的技巧

楼主(2012-08-21):
重植IBMT60显卡的技巧是什么呀? 我植过三回都失败了,不是掉点就是边上的桥爆珠,我用的是红外的焊台,把边上的桥用锡纸包了4-5层,加焊时,靠桥的这面都是锡不熔化,掉电也是这面掉的,下面温度都260度了,这面还是化不开,用力一橇 这面就掉点了,想问下大家,谁用红外焊台作好过T60黑胶显卡的,给说下经验???   红外的焊台以下加热为主,上加热器温度不够,热风的焊台,以上加热为主!

网友:
应该没什么技巧 我们都是换主板的、、、、

没几个主会换主板的

网友:
等了半天来了个灌水的

网友:
估计是不是温度不够高呀

网友:
先说下 我的是热风的  基地买的CF360   做打胶的卡很顺手  上下都有风嘴  边上用锡纸包好  做好隔热 上下风口可以很好的保证局部加热  风口之外的温度180度左右 里面240度 取的到位了  黑胶都是在卡上的

网友:
温度卟够  这个最好不要加助焊剂

网友:
没用过红外这高科技的东西!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
我的是上下都 是红外管的,没热风的那种焊台

网友:
、、、10块能修好6 7块、、、看运气、、、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 最讨厌黑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