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老主板无复位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2-08-21):
久闻迅维大名,很想进入论坛聆听各位大师教诲,向各路朋友学习。无奈琐事太多,才疏学浅,自己又不专业,只是业余爱好,一时提不起笔。今天朋友的一块旧板坏了,维修了了,拍了照片,发上来,申请转正。见笑!(这是在做维修的朋友的维修间)
朋友一块ASUS 754主板,说是不上电。上诊断卡,无复位信号,复位灯常亮。

首先查各路电压,电压基本正常,但是发现为南桥供电的一场管发烫。断电测电阻,十八欧左右,阻值明显偏低。再次加电,用手触摸其它元件,除场管外,并没有发现有明显发热元件。怎么办?采用排除法,逐个焊下与该供电相连的小元件吗?太盲目了,不好找,再说,不复位不见得跟发热的场管有关系。
CPU电压正常,决定先从信号查起。向朋友借来一老示波器,首先找到与开机有关的重要芯片IT8282M,开机,测量该芯片11脚,没有方波出现。难怪。用表一量IT8282M16脚,电压低。顺着该脚跑线,发看出它与一小场管相连,场管的G极受3248脚控制。(如图)

LM324910两脚,9脚高电平,10脚低电平。所以比较后8脚输出低电平。实际10脚应该输出高电平。顺着10脚跑线,发现有两个电阻和10脚相连。其中R1电阻一端是高电平。测R2电阻,一端接地,并且对地电阻小。取下R2继续测量,LM32410脚仍为低电平。于是换下324.。上电,复位正常,顺利跑码。

网友(点评):
这个图是你画的吗?怎么脚位只有 14个,你说是PIN16

网友:
台式机 有时间也得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图是你画的吗?怎么脚位只有 14个,你说是PIN16  ”
不好意思,图画错了。当时还有别的事,匆忙画的,完了也没检查。错误很多

网友:
楼主这样的文章看起来才有意思,有的人发的太潦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