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换待机芯片后电流跑至0.32A不掉电

楼主(2012-08-21):
换芯片后可以触发了,触发到0.32A,缺核心供电和一个VCC_GFXCORE两个电压,请问一下这款机器是不是要上真U才出电压还是?因为裸板,没U其它什么都没不能测试是否能亮机,手上正在修此机的兄弟帮忙试试裸板上电是不是核心供电不会出来?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
应该不会出来楼主指的电压,这是新架构。CPU核心电压先出来,显卡核心电压由CPU开启。

网友:
CPU电压,不上U,测不到不是很正常吗?没U假负载总得有一个吧,不然怎么修板啊

网友:
这个好麻烦

网友:
是的,要上cpu

网友A:
不管什么机子不上CPU电压都是出不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机子不上CPU电压都是出不来的吧

我经常不上U,CPU电压照样出来。电压正常我才上U,以免电压不对,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机子不上CPU电压都是出不来的吧

不会吧,有些机子不上U核心供电照样出来的,应该不同主板不同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