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天的小月饼 修上电保护(屡烧场管)

楼主(2012-08-21):
主板型号:GA-945plm-s2

图纸

GA-945plm 上电时序图.pdf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测量起来还是要仔细些啊

网友:
= =上次自己搞出来一个故障板    一分钟秒杀= =
具体情况  CPU超频   正常开机  跑了个1024M的PI    正跑着  黑了 再触发  瞬间掉电 G31的板子  PD915的CPU
黑了之后    短接电源黑线绿线   风扇正常 测所有电压正常  看来问题在主板   因为是超频造成的 所以没看其他地方  直接量所有CPU供电上管   果然得住它了  嘿嘿嘿  小东西  DS之间阻值明显不同于其他上管  拆下来  量一样  料板上拆了一个   换上  测量 CPU供电部分无短路   装CPU 上电  OK 正常!

网友:
短路没有全部找出来

网友:
时序图真给力,是好东西不能错过

网友:
上下管全没有测完再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