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主板放电开机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8-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V星G31主板小板,每次开机先放电,不放电不开机请高手帮忙。
放电开机后在重起跑马13,电池放电有能正常使用,BOOS刷过没用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2-8-29 09:44):
刷BOOS没用加旱  OK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2-8-29 09:44):
加焊的南桥

网友:
测量晶振是否有完美波形,是什么芯片组。io参与开机不。如果参与。换一个试试。如果不行加焊一下南桥。再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还有就是在不行就别干这行了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查到头大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换另一个CPU就好了,原来的CPU放到其它主板去试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哪个不是从新手更成老鸟的~~~这样说太伤人心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不是从新手更成老鸟的~~~这样说太伤人心了

同意这位哥们的看法,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哥们你怎么这样呢

同意这么哥的说法。

网友:
修到过一样问题的。最后发现不过是电容老化所致。不过V星 G31 的应该不太老, 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
我没有换南桥,我只是加焊了一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