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开关失效!!!

楼主(2012-08-21):
如题,今天接一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然后自动上电再开机,本来以为是高压板的故障,拆开以后故障又有变化,表现为开不了机,按开关没有反应,偶尔插电自己开机后又关不了机器,开关键正常,是不是驱动板出了问题,各位高手们给点宝贵意见,谢谢!。。。。。。。还有,补充一点,偶尔开机后图像正常,不会自己关机,但是拔电以后,又开不了啦。。头大

网友:
查一下12V5V电路可否正常了

网友:
修驱动板板

网友:
驱动板坏了刷程序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