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8-21):
我有一个17寸联想液晶显示器LEN17AB,出现花屏,排除主机显卡和屏线连接不良,大家看看发个图片!

网友:
补充一下,花屏一段时间就又正常了,一般十到二十分钟不等,等屏自动保护后,在开启又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性占七成以上

网友:
但是一会儿屏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上次我也遇上这位一次是屏线问题了,换一 根就好,试试吧,也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了, 用通用点一下知道,看是不屏的问题了了。

网友:
在花屏的情况下,按一下屏电路右侧的小芯片,就又正常了,过一会儿又花屏了,再按就不管用了。

网友:
屏坏了 修不了啦

网友:
给那个芯片加焊锡看看呀。。。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加焊芯片  不然就换掉吧。

网友:
屏本身坏了、百分之八十

网友:
换个通用板驱动看看能不能好,如果还是不能好的话那就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先判断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量一下屏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修好了,放弃吧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不似主芯片的事就是屏主芯片供电稳压三极管的事,遇见这样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呵呵,不管屏是否能修好,但感谢热心的楼上所有的兄弟姐妹!我也想测一下屏电压,但是不会测呀,不知道往哪儿测?

网友:
压屏吧,是里面的有断线的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问题所在,不过这种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检查屏供电;如果各点电压正常,可以确定是T-CON坏了

网友:
屏电路或者解码板故障。

网友:
在我的努力和大家的集体智慧之下,终于修好了。

网友:
啊,真不厚道,也不公布一下如何修好的,呵呵

网友(2012-09-21):
呵呵,补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先用别的驱动板试试吧!确定一下问题啊!

网友:
屏线看看屏芯片发烫么

网友:
没有人讨论一下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