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S 换显卡不显 请教

楼主(2012-08-21):
一台ASUS F9S (pm965  603显卡)在别处修过显卡(重做) 后一段时间  黑屏拿来,开机有logo声 外接和内屏不显(没有背光没有图),试加热显卡故障一样,确定换显卡试下,换了631后故障一样,开机1.4a挑两下就不动几秒后电流慢慢回到1a 不动 有logo声 内外黑屏,以为显卡问题 之后又换了4个630和603都故障一样,显卡旁边两个显存重做 北桥重做 故障一样 显卡电压正常 请问各位现在维修思路如何?

补充内容 (2012-8-22 22:41):
已经修好 图在下面说明

网友:
测量 显卡到北桥间的电容两端阻值 打VGA口阻值 打屏线阻值

网友:
看看PCI-E正常吗

网友:
外显亮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可能有掉点或断线了

网友:
还是显卡部分吧

网友:
都换那么多了啊 估计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是周边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已经修好 这机给人动了手脚 把L4401换成电阻 使得电压降低 PLL电路供电不足

网友:
我有台F9J的机器,我怀疑也是这个问题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