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X220奇怪故障,高手进来。。。

楼主(2012-08-21):
一台X220奇怪故障,通电后待机0.02A,3V、5V都出来了,然后自己变成0.002A,3V、5V消失了,不开机,请高手分析下,
不开机

网友:
待机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EXC_PWR_SHDN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
不太好搞。这故障很少见

网友:
保护了吧 看下后级对地是否正常 还有反馈之类的

网友:
主板下面有个小卡是不是没装....

网友:
就当不开机修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嘛,一般要么是待机下有短路的地方。要么就是那两个关闭信号关闭了。呵呵

网友:
查3\5V的条件啊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那个地方短路了,保护咯

网友:
有没有更准确一点的思路?

网友:
待机电路还是存在问题,重点查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