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0独立显卡版,屏幕灰屏?类似有显示的效果

楼主(2012-08-21):
客户拿来,就是开机正常,屏幕显示为灰屏,感觉是有显示的那种情况。

加焊显卡就好了,能正行显示了。此显卡为G86-735-A2建议客户换新的显卡G86-740-A2。

焊接很成功,上电和原来一样了。以为此机器的BIOS不支持G86-740-A2的显卡,也没有相关的BIOS可以刷,就换回原来的显卡。症状还原来一模一样。气愤下,啪打主板,居然可以显示了,就是花屏。

以为是借口不良,从新插拔了。又回到原来的,灰屏了。

那位兄弟遇到这种情况,给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
那不还是显卡吗 怎么不换个原装的呀。。。

网友:
貌似遇见过一台 应该是主板屏线接口开启高压的保险断了 呵呵 时间长了 有点忘了

网友:
你先要排除是屏的上半部分有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啊

我也觉得先排除屏幕与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了都好了 何必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断了是暗屏吧

额。。。呵呵 是暗屏  呵呵 刚刚仔细看了下 原来楼主说的是灰屏 搞错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