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网卡惊叹号之曲折维修

楼主(2012-08-21):
机器:HP DV4
板号A-4102P(独立显卡\INTEL CPU)
机器本来故障:时亮时不亮
处理过程:一、 经多次测试发现不亮机时.机器已过内存..下一步就是显卡亮机的时候卡住.也不掉电.首先怀疑BIOS.于是论坛里找到些BIOS刷了以后..十次有7次左右都能亮机
              二、发现用手压显卡基本都能亮(显卡是G98-630-A2).于是重新植球.效果是一样的.
              三、冷静下来。感觉是不是换个CPU看下。。之前遇到AMD的有这样的情况。换了以后机器居然好了。
装机。。通知客户取机。。(悲剧刚刚开始) 有线网卡不能用(哥没动过你的网卡啊。)。开机报错(刷过HP这机器的都知道。UUID没了)客户不同意用外置网卡。。
机器现在故障:1、报错(这个可以不修。因为不影响正常使用)
                        2、有线网卡不能用(应该说有线网卡硬件能认到。装不上驱动)
相信大家对于装不上驱动的。无非就是先软后硬。。重新系统。。换个N个版本。。故障还是一样。
           一、 没办法只好再拆机。。查网卡工作条件。供电都是好的。时钟换了。网卡芯片也换了。在网上查找说是MAC地址存放的芯片问题。。在板子上找到了位置。可人家没上件。故障还是没变化。
          二、于是就想到了。刷过BIOS。会不会BIOS的问题。于是又来论坛下了N个BIOS(都写有LA-4102P独立显卡。保证好用字样)刷了大概有6个BIOS。4个左右机器不亮。。看电流应该是亮了。也没外接。因为机器原本是能亮机 。于是换来换去。。同事一句话“原来你备份的BIOS呢。”于是满电脑里找那个BIOS。也没找到。最后我看到了回收站。点开一看。果然里面有个4102OLD的文件。。还原到桌面后,与其它4102P的BIOS做了个比较这个BIOS比其它的大了1K.(原来的BIOS是1025K.网上下载的都是1024K)刷了回去。。机器正常点亮。开机也没有报错了。进入系统后那个可恶的网卡惊叹号也不见了。灯也亮了.悲剧总算结束了
.
      事实证明这机器网卡MAC地址确实存在于BIOS中。。而且HP DV4的BIOS是1025K. HPDV4-4102P

网友:
以前遇到过CQ40修复后  无线网卡报错的  好像HP的机器  网卡有一个白名单  …………对了,楼主这么不去官方下BIOS来试试看呢

网友A:
呵呵 INTEL的U居然坏了 呵呵 少见啊 我也遇见过报那错误的也是刷BIOS解决 呵呵 看来还是多备份好点啊

网友:
官方下的BIOS  UUID这些都是空的。。。而且网卡MAC地址应该也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INTEL的U居然坏了 呵呵 少见啊 我也遇见过报那错误的也是刷BIOS解决 呵呵 看来还是多备份好点啊

不稳定吧。。我还见过INTEL 的开机死机的。。也是CPU问题。。。不好说这些东东。

网友:
还好备份了啊

网友B:
应该不是U的问题,肯定会返修的,按着显卡每次都好肯定是显卡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U的问题,肯定会返修的,按着显卡每次都好肯定是显卡不行啊

显卡我也做过的。。
做了结果也是一样的。时亮时不亮。。很纠结。。

网友:
这机器挺情绪的,伤神!

网友:
楼主如果,养成经常清洁电脑,那该多好啊。嘿,哥们,你回收站该清空了。

网友:
HP还是蛮不错的,起码网上还有BIOS,大部分是BIOS都没有得下

网友:
看来我习惯不行。我每次删东西喜欢按SHIFT+DELETE     直接不过回收站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我也做过的。。
做了结果也是一样的。时亮时不亮。。很纠结。。

有必要的时候应该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我备份的DV4,也是1024的呀,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备份的DV4,也是1024的呀,奇怪

我上传的这个确实是1025.。你不信可以下载看下。

网友E:
非常谢谢兄弟了。我就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还是看了你写的,下了你传的BIOS,写后就好了,真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谢谢兄弟了。我就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还是看了你写的,下了你传的BIOS,写后就好了,真的谢谢

好了。帮我加点分。不扣自己分的。。哈哈

网友:
学习了,我也应该多多备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