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十分紧急的一个问题!求高手解救!

楼主(2012-08-21):
一个dell的显示器本来是因为被电击的.经检查是保险丝,开关板,PWM被击坏!靠!天有不测风云!一切换好之后,大概检查了一番!没细检,结果pwm那边烧掉了,还带有一些贴片电阻损坏!我准备改一个电源板的。结果电源板只有12v,没有5v。有没有利用现有的12v电源板和损坏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来修复啊!有办法请快点教教!谢谢!比较急!怕被师傅骂啊!谢谢了!

网友:
用你手头现有的材料是可以修复的,不过改电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三言两言没办法表达到马上能让你依葫芦画飘的境地,你还是自己摸索吧,骂几句没啥,长经验教训才是重要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
偷偷找同行调一个不就行啦 就几块钱。

网友:
大概没看懂你的表达!!!至少师傅骂两句以后涨个记性 师傅没有给你两把掌算是好的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个芯片,把电源那部分电路替换掉!
如果你的电源板只有12V,驱动板一般用5V,那么你还需要一个小小的电源转换模块!

网友:
在12V后面加个78L05不就改成12V 5V两种电压的啦。

网友:
有现成的模块接上12伏就会有5伏3.3伏输出只要5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