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在电路图中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1):
VCORE RUN_ON PLTRST# RUN_ON ACAB_IN LDO
电路图

网友:
VCORE cpu核i心电压 RUN-ON一般为系统运行电压开启 也就是我们所说二级电压像显卡 后级3 5V等等AC-IN 适配器侦测 LDO线性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呵呵,楼主要多学习了

网友:
不过像这样的问题,多加几个好友。私聊就可以请教别人了。在这里发贴子求教。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种问题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不是有敌意的那种 ,而是为大家着想望理解啊。

网友:
最好是自己先多找找关于笔记本方面的书看下,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常识!看了你就知道了,只要你都能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