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 上3000加能触发……U没有电压上4400加触发一秒就掉电

楼主(2012-08-21):
客户说点不亮。上检测卡。复位灯一直亮。没有复位。查内存有电压1.84V查U没的电压。看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CR的。找到PDFE的37脚ENLL为能端开起脚.没的电压。这个脚要有高电平才有效.在看37脚连两个103和124电阻.查103的一端有5V一端没有。我不记的换了103或124那2个电阻了。37脚就有4.89V电压。。上3000加U 复位灯闪一下就灭.就是U没有电压。上4400加就掉电。下班了找个假复载上去。没的VCC内核电压...新手不知道怎么查了那位师傅说下……

网友:
按你的意思说是VCORE没出来或者带负载能力差。个人建议先换掉电源IC。
对了,你有昂达的图纸???

网友A:
电源IC换过了两个了。我也没有昂达的图纸啊。

网友B:
查下VDDA25电压是否为2.5V?

网友:
先找一下图纸,然后按照上电时序点点来排查

网友(点评):
估计这种板子很难找到图纸

网友C:
你不是查到没有开启信号了吗?给加一个信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IC换过了两个了。我也没有昂达的图纸啊。

如果是我修,我会把场管全换了。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查到没有开启信号了吗?给加一个信号试一下??

开启信号修好了。但还是没的出来Vcore就是搞不明白上4400加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VDDA25电压是否为2.5V?

能说下是那个脚吗。新手学习中

网友D:
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上下管,反馈,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上下管,反馈,是否有短路

没有短路桥供电都正常。不上电源管理芯片复位灯也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路桥供电都正常。不上电源管理芯片复位灯也是亮一下就灭……

开启信号有么,好像是两个开启吧

网友:
如果去人4400+是完好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E:
建议楼主测量下VID电压有高低电平没。上个月修了台V星AM2单桥板子,不上真U没供电输出。记得当时EN正常,5脚REF好像没有。VID都是高电平,我把任意一个VID个对地拉低就出了电压。害的还换了块65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测量下VID电压有高低电平没。上个月修了台V星AM2单桥板子,不上真U没供电输出。记得当时EN正常,5 ...

VID4有1.8V电压。VID3和VID2都是低电平。BOOT1和BOOT2 BOOT3都有11.8V电压 这几个脚有11.8V电压对吗。. 芯片从好的板子上吹下换上还是没有VCORE电压。不是芯片坏的。也没有图纸。哎……不知道怎么搞 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