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P5G41T-MLX 主板 关机了之后又重启 咋回事?

楼主(2012-08-21):
ASUS  P5G41T-MLX 主板 关机了之后又重启 咋回事?

系统换了硬盘重做  还是一样
把BIOS刷到最新     还是一样
把电源换了             还是一样

基本上断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这个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现在把主板取出来 落奔   拔了主板电池就能够在系统里面正常关机不重启了      装上电池关机就又重启了

劳烦大神不惜赐教 谢谢了

网友:
南桥问题(虚焊)、在保期内的话反厂修下比较妥当。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型号系列通病了。

网友:
看来真的是南桥问题 我现在拔了主板电池就能够在系统里面正常关机不重启了      装上电池关机就又重启了

网友:
更换南桥  试试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吧 I/O之内的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试试,不行就换。

网友:
查下CMOS电路看看 IO 南桥 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办法